请问走线前PCB中要做哪些设置,请教教我。

楼主(2009-05-06):
走线前要做哪些设置呢,一般怎么设置呀,有知道的大虾请提示小妹一下,在此多谢了。

网友:
这个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,
脚踏实地,慢慢的就会什么都懂了!!!!!!

楼主:
就只做这个设置吗?可以告诉我一个大体要设些什么吗?

网友:
走线间距,过孔大小,是否加泪滴,颜色设置,走线的角度,等等,看你自己需要

网友:
还很很重工要的一点那就是LAYER的设置哦,可别忘记喽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