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IS 模型建立的問題

楼主(2009-05-06):
剛才看到Allen 版主說,
IBIS模型不是自己建的,是芯片厂商提供的。dml是allegro的库文件,仿真时IBIS模型要先转成DML格式才能调用。
那是不是我們就沒有辦法自己建立IBIS模型啊,
或者是說自己建立的IBIS模型也不能用啊!!

网友:
可以自己根据datasheet建

网友:
LS很强大,说说看如何根据datasheet建IBIS啊?

PS:获得真正可用的ibis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就是搭建测试平台,对比spice model结果。

网友:
2楼的意思应该是根据datasheet里的test condition进行测试来建模

网友:
Datasheet里面一般有模型的特性曲线,把这个曲线写成ibis格式的,就可以建立一个初等的IBIS模型。

网友:
楼主看IBIS MODELING COOKBOOK for ver4.pdf
包括TI的AN中,都不建议通过测试建立IBIS模型,而是建议通过SPICE 仿真,所得模型精确的多

网友(2009-06-06):
现在蛮多厂商支持提供IBIS模型的
实在找不到也可以找相近的模型代替一下
自己建立貌似不太现实

网友(2009-07-07):
类似与电阻电容这种无源器件是可以自己来建模型的

网友(2009-09-14):
很牛,看不懂,刚刚开始学

网友(2011-09-17):
    确实有点不大懂

网友(2018-01-15):
    BIS模型可视编辑,检查,验证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