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 DXF文件为什么Allegro图面没反应

楼主(2009-05-06):
小弟用AutoCAD画好一个产品的外形并标注好尺寸,
导入allegro中下面有提示"Import successful",但为什么Allegro
的图面什么都没有呢?

网友:
你DXF层打开了吗,要不就是你现在这个板子放不下你的DXF档

网友:
Edit&View Layers有设置吗,需要导入的层要打勾

网友(2009-10-22):
2# yueruwenyan 如何打开DXF层??

网友:
在Edit&View Layers 设置一层

网友:
进入Edit&View Layers 设置项,找到AUTO CAD中放置线条的层面,将其设定为Allegro中的所在层,导入即可

网友:
要确保你存放DXF文件的各级路径的文件夹名称中不能有空格,否则即使显示成功也是吃不进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