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mentorEE2005中怎么设置Use CDB Flow??

楼主(2009-05-06):
中怎么设置Use CDB Flow的状态为Disable??
默认的是Enable,而且改不了。
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只要使用了cdb就没法改回来了,就像一旦使用了foreign design就没法改回来一样

网友(2015-08-12):
楼主,请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没?

网友(2019-05-24):
    来学习的,mark下,谢谢楼主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