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走蛇形等长线

楼主(2009-05-06):
小弟最近正在走一块DDR2和芯片间的走线,官方的技术支持文档里要求走蛇形等长线,请教下大家pads里应该如何设置,或者有这方面的文档可以学习参考下。

网友:
要到Router里面走线

网友:
蛇形走线教程

网友:
我也没走过蛇形走线

网友:
Router里面走好线,如何转过来?

网友:
感谢jiepcb的分享,今天又上了一课,呵呵!

网友:
jiepcb的教程只是怎么走蛇形线,那比如我要走16根或32跟等长的蛇形线,怎么走呢,要一根根的手动修改吗,谢谢

网友:
要一根根走的

网友:
PADS走等长线还是很不舒服的
你可以设置下线长的范围
开始先稍微大点
然后自动走线
一点一点的修

网友(2009-07-01):
谢谢分享哈,也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    我一般是把最长的那个走出来,再大概走出其他的,最后再修改。
    感觉走蛇形等长线还是ALLEGRO比较好些。

网友(2011-10-31):
    一般情况下我是先走时钟的那对差分线,其它的以最长走线为基准,对不够长的进行蛇形绕线。

网友:
    走等长线,只有设置最大长度最小长度,来一根根布线么,长度差用蛇形线来搞么?

网友:
差分走线一般同时只能走2跟,有没有一组先同时走线的功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