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高手请教

楼主(2009-05-06):
有一个项目,是锂电池供电,对功耗要求高,请问用什么CPU合适?低功耗的
在线等!

网友:
如果是单片机的,C8051Fxxx也可以

网友:
    freescale也推出了一些8位和32位的低功耗单片机,楼主也可以考虑一下。

楼主:

    谢谢各位

网友:
    要完成什么功能的?~~
    一般的话~~51单片机~
    复杂的用ARM的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