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线时碰到个报错问题。

楼主(2009-05-07):
我有一个BGA封装的芯片,在布线时发现有部分管脚不能走出线,我检查过,没有其他走线在附近,也没有特别设置该网络的线宽,信息栏里显示:Cannot start path. Clearance violation detected. 请问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个是你开了在线检测功能,关掉它就可以了;dro关掉,DRP开;另外,斑竹jimmy也写过一份有关于BGA扇出(fanout)的教程,在资源区可以看得到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(2011-05-12):
废话,不开DRP?

网友:
楼上的,你也可以发表你对是否开DRP的看法.

我也是不开DRP走线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