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初学求教,关于icx hyperlynx

楼主(2009-05-07):
从ces中把网络发送到icx pro explorer 会丢失过孔等参数,只有最简单,最理想的传输线模型,但是从expedition把网络发送到icx中就有完整的传输线模型,包括传输线的长度,阻抗等等,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?还有,用hyperlunx仿真必须用hyperlynx打开pcb文件,那仿真后修改的参数怎么反馈到原来的pcb中?听说2007.5可以把网络直接从ces或者是exp中发送到hyperlynx中了,正在下!

网友:
对WG不熟,CES问题不了解

“用hyperlunx仿真必须用hyperlynx打开pcb文件,那仿真后修改的参数怎么反馈到原来的pcb中?”
答:貌似没办法反馈,mentor的这点做的不好

“expedition把网络发送到icx”
答:expedition有提供ICX接口

楼主:
也就是说hyperlynx是个只进不出的东西咯,icx也一样?不知道mentor怎么搞的,我还一直以为ee2007集成了icx,结果只是一个简单的icx pro explor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