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blems while loading IBIS model(s)

楼主(2009-05-07):
请教各位大侠,当我用HyperLynx导入Cyclone III的IBIS 模型时,提示我problems while loading IBIS model(s),这是怎么回事啊??

情况如下

新建 BMP

网友:
我也是,用icx打开cyclone3的ibis提示有错误,无法使用,mentor有个ibis模型编辑器,我尝试验证模型的完整性,对于icx验证提示说语法错误,对于hyperlynx提示有warning

网友:
事实证明绝大多数ibis都是需要check后才能用的。是不是把你的warning具体内容贴上来看看

楼主:
Cyllone iii 给得版本是4.1版本的,我使用的Hyperlynx 是v7.5版本的,会不会是版本不支持呢??

网友:
先将你的报错文本内容贴上来
然后附件Cyllone iii ibis model

网友:
我下了一个cyciii的model,用两种editor看了下:
1.HyperLynx Visual IBIS Editor v3.2:所有error都是因为软件本身只支持到IBIS v3.2,很多新版本model的关键字认不出来;还有就是行字数超标。
2.Allegro v16.2 Model Integrity:没有error。
至于两个软件都报的warning,如果对照datasheet和下面的warning info,是可以修改正确的。

附:
WARNING - Model '3p3_rio_nstatus': MIN VI curves cannot drive through Vmeas=1.5425V
          given load Rref=1e+007 Ohms to Vref=0V
WARNING - Model '3p3_rio_condone': MIN VI curves cannot drive through Vmeas=1.5425V
          given load Rref=1e+007 Ohms to Vref=0V
WARNING - Model '3p0_rio_nstatus': MIN VI curves cannot drive through Vmeas=1.4V
          given load Rref=1e+007 Ohms to Vref=0V
WARNING - Model '3p0_rio_condone': MIN VI curves cannot drive through Vmeas=1.4V
          given load Rref=1e+007 Ohms to Vref=0V

楼主:
是的,可以肯定是的是HyperLynx 7.5只能识别IBIS V3.2版本的,我使用的是Cyclone  iii的IBIS 模型是V4.1版本的。所以出现了以上的错误,现在我换成V 3.2 版本的IBIS 模型后,能够正常的导入了。听说如果要使用 IBIS V4.1版本的话,HyperLynx要升级到7.7版本。

网友(2010-05-24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..

网友:
1.确认Altera的Cyclone3 cookbook里的I/O measurement和ibis里的test load是否一致;(我瞄了一下好像是一致的)
2.联系Altera看是不是有updated information可以参考;
3.nstatus和config_done都是比较低速的控制pin,你确定你需要这两个port的buffer model?如无需要完全可以无视这几个warning。事实上5.0以后已经不报这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