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内电层分割参考平面的问题

楼主(2009-05-07):
分割内电层的时候,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线与内电层的电压?

例如:BGA出来的信号线是2.5V和3.3V,BOT层的线参考平面为电源内层。

分割内电层的时候,为了线尽量避免跨内电层,把部分2.5V的线以3.3V的内电层为参考面是否可以?

2组2.5V的信号线不同的话,差异印象大不大?怎么看?

网友:
问题不大,主要是是对EMC的影响
空间足够的话,可以考虑加跨分割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