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布四层板的地层平面

楼主(2009-05-07):
布四层板的地层平面是在连线完后还是其他什么时候铺地呢?请教中...

网友:
布完top 和 bottom 后,需要连接到地层的管脚引出一段打孔到地层就行了(似乎扇出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),然后地层铺铜就把他们都连起来了。

网友:
学习啦
以前看见那些地线怎么没有连线
现在明白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