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焊盘如何建?有人建过吗?

楼主(2009-05-07):
外圈要求是阻焊层,

楼主:
我实在是做不好,有人会做吗?

网友:
是一个按键封装,在pads里忘记做了,在allegro里可以做

网友:
这个allegro能做。。

网友(2009-06-26):
pads可以做的:
1.先放两个Terminal,设置成需要的形状.
2.画一个"path"形式的copper.
3.选中那段copper,按右键,点"pull arc".
4.移动copper到合适的位置.
5.选中外面的那个Terminal,按右键,点"associate",再选中刚才做好的那个copper,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