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显示隐藏了的管脚

楼主(2009-05-07):
    现在遇到一个flash的封装,原来把部分不用的管脚隐藏了,现在要调用其中一些隐藏的管脚,请问怎样才能让他们显示出来呢,好像原来是把它们设为了0,除了重做一个封装外,你们有什么方法没有。

网友:
    正解:选中元件进入Component Properties,选择PAD STACK图标进行编辑焊盘模式,此时隐藏了的管脚在PIN:PLATED栏可以将0的焊盘重新设置即可。

楼主:
    呵呵,谢谢!我后面也找到这个方法了

网友:
    噫,这样子啊

网友(2011-08-29):
    咦,还可以这样隐藏!真想不到,学习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