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系统的高手进来瞧

楼主(2009-05-07):
近两天搞的嵌入式系统,为了加快运行与开机通信速度,在2440
的BOIS加载区减少内容并升高频率到SDRAM最高133MHz时,
即出现再次开机会死机停在同一个程序现象!不过奇怪的是有一定的
规律,在关机后5秒到8秒之间再次开机才会加载不完程序而停止死机,
查过DCDC电源部份、LDO部份都未能解决此问题,曾经怀疑软件问题,
但同样的程序放在开发板上就不出现重启再死机,现在头都乱在这个问题上,
请各位高手指点思路可能出现的方面!谢谢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板子上有没有加载程序的复位键?在不关断电源的情况下,重新加载,看看什么情况?如果不死机的话,说明是电源不稳,如果死机,则要考虑是否是布线的问题,把频率降下来再试!

楼主:
在没有断电下试复位是没有死机状况,只有断电5到7秒再通电就会死机!
在怀疑电源问题时花了一天多时间都找不出解决方法,现在只能降低速度来试试了。

网友:
前提是你减少了内容,减少的内容有关于复位重启的程序吗?
上电启动不稳定,手动复位没问题,看出来就是上电复位的时间不同,你手动复位按的时间估计是秒级别的。
所以,就是你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时间太短了,而软件没做相应处理(估计你给删剪掉了),所以没起来。

你减少了代码,启动时间有改善吗?

仅仅根据你说的情况分析的。

楼主:
减少代码后,启动时间比原先快了3秒左右!
只是出现的上电死机现象,软件代码我得先查查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