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高手熟悉EMIStream介绍一些使用经验

楼主(2009-05-07):
    那位高手熟悉EMIStream介绍一些使用经验

楼主:
    对于2/4层板 进行电热退耦分析的时候是如何操作的呢?

网友(2009-08-11):
    AD6的工程能直接在EMISTREAM中用吗?

网友(2009-09-17):
    是不是不支持16.2的pcb啊

网友(2010-11-22):
    我想问下:我打开PADS的ASC文件时总显示“board was read as 2-layer board beacause ..."
    然后只显示一个方框,什么都没有,求教高手指点!

网友:
    用的是EMISTREAM V3.1

网友:
    这有个文件,你们可以参考一下,我也是刚下的。

网友(2011-03-22):
    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    AD6或者AD9,可以用“另存为”  格式为*.dsn的文件格式,然后再用EMIStream的“Open”,即可导入AD的PCB文件了。

网友(2011-06-25):
    弱弱的问下 PROTELL99能导入吗?

网友:
    可以,需要转到PADS,然后PADS出ASC再转入

网友(2017-04-28):
    cadence可以导入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