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请教一下直流传输特性分析结果的含义?

楼主(2009-05-07):
直流传输特性分析结果:

V(OUT2)/V_V1 = 1.035E-08

INPUT RESISTANCE AT V_V1 = 9.830E+03

OUTPUT RESISTANCE AT V(OUT2) = 1.000E+04

请问:
V(OUT2)OUT2节点直流电压,V_V1是交流电压源V1的有效值?什么叫直流输出增益?
INPUT RESISTANCE AT V_V1 ,该输入电阻指的是直流等效输入电阻?它的具体求法和动态分析中的输入电阻是否相同:Ui/Ii
OUTPUT RESISTANCE AT V(OUT2) ,指的是直流等效输出电阻?它的具体求法和动态分析中的输出电阻是否相同:Uo/Io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
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

网友(2010-01-04):
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如下:
1.所谓的直流传输特性,是PSPICE首先计算电路直流工作点,并在工作点处对电路元件进行线性处理,然后计算出线性化电路的小信号增益;
2.增益、输入\输出电阻一定是针对交流情形的,对直流通路,不存在这些交流特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