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晶振铺铜问题????

楼主(2009-05-08):
板为4层板,第一层铺电源,第二层铺地,第三层电源,第四层地,想问一下,晶振下方怎么铺最好,谢谢!@@@

网友:
1、晶振下不要走其他的电源及信号线;
2、top和Bottom层铺铜,第二层和第三层铜皮挖空;
3、芯片输出脚和晶振输入脚间需串一个75R左右的电阻,改善正弦波,适当降低幅值,该端走线一定要短;
4、芯片输入脚和晶振输出脚间不需串电阻,走线可以长点;

网友:
有没有说错呀

网友:
自己动手:
用示波器量下波形;
用频谱仪对比下;

网友:
在放置晶振的那一面铺一大块铜皮,在其上打一些过孔和其他层的地相连,这样比较好!利于散热和减少噪音另外,上面说的那四点也是要注意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