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改封装!求助!!

楼主(2009-05-08):
protel PCB 中如何更换封装!即原先用的是0402的排阻封装,我想更改为 0603的封装?请教!!!

网友:
重新做一个。

楼主:
我PCB库里有 0603的排阻了。我的方法是调出0606的排阻出来!然后更改它每个脚的网络对应到O402的排阻。感觉太麻烦了。PADS更改封装就很快捷。也许PROTEL 我不了解这个更改方法!!!
大家平时是怎样改的呢???

网友:
在原理图中把封装改成0603
再做UPDATA

网友:
也可以直接在PCB板中把0402改成0603

网友:
    从原理图里改,然后更新就行

网友:
    基本上就这些方法吧

网友:
    可直接改
    我的一个帖子里面有

网友:
    可以直接改,先要确定PCB库里有0603,然后选择你要改的元件,双击它把封装项改为0603的,选择全局功能还可以多个同时改,今天我就实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