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wave eye diagram add mask?

楼主(2009-05-08):
请问一下那位高手能够指教一下,在sigwave 看hspice的眼图时,如何添加mask?谢谢!

网友:
貌似16.2才支持添加MASK吧

PS:LZ的昵称很强大,我以为是Allen来了

网友:
可以自己写一个mask list,然后把它导入sigwave中叠加你的眼图;不过我一向都是手画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呵呵!太谢谢了!我是新手,请问用什么画mask?能不能给个流程啊!太谢谢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指教一下怎么写mask list?用什么写?谢谢啊?
然后是在sigwave,的文件夹import文件导入到眼图里吗?

网友:
看附件,用文本编辑器写就行了。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interface里面的参数是不一样的,存成*.sim的文件再用sigwave打开,当然你的波形也在同一个sigwave界面里。

276 Bytes, 下载次数: 173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楼主:
wakinoda ~太谢谢了!感激不尽啊!太好了!

楼主:
wakinoda ~前辈,请问编写过SAS 6.0/3.0G 的mask吗?

网友:
其实附件是个PCIE 2.5Gbps的mask,你只需要改变里面的描点数据使得符合SAS的眼图规范就可以了。我这里没有现成的,不过SAS 6Gbps现在似乎只有归一化的mask,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去做规范的

楼主:
呵呵!太谢谢了!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改你发的这个PCIE 2.5Gbps的mask里面的描点数据?我用记事本打开你的文件,看不懂?

楼主:
前辈能指教一下你的这个mask文件的格式吗?我要怎么修改那些数据来满足sas6g的规范?

网友:
我们做过一个excel文档用来计算这个list的,我觉得花点时间应该能搞清楚怎么做了。主要是看懂表格里的公式,由此搞清楚*.sim里的数据和我们在datasheet里查到的eye mask规范之间的关系。

楼主:
太好了!真的太谢谢前辈了!

楼主:
珍贵的资料啊!搞明白了!太好了!谢谢前辈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前辈,这个表格文件太好了,我终于看懂怎么写sas的mask了!可是用你的datamask编写出sas.sim文件后,用sigwave看到的波形是锯齿波,我知道是对的!锯齿波只要时间重叠就是菱形的!可是当我点击sigwave上面的眼图模式时图形就没有了,我想请教一下前辈,怎么才能看到眼睛那?菱形的眼图的mask啊?我想把它加到我的眼图里面啊!不知道要怎么办?前辈指点一下啊!

网友(2009-09-01):
眼圖珍貴的設置資料~ 感謝

网友(2010-10-13):
挤前排啊有营养 ~ 挤前排啊有营养 ~  顶了 ~

网友(2011-04-20):
眼图是什么啊,好高深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