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.4走线问题请教

楼主(2009-05-08):
pads2007.4在走线时,很难左键单机结束走线,有时候要很多次,且只能在元件脚上进行,真奇怪

网友:
你的意思。是走线走在半路中, 不想走了?

网友:
会不会规则里间距没设置好

网友:
Ctrl+左键可以结束走线啊。

楼主:
Ctrl+左键是可以,只是比2005麻烦多了啊

网友:
他说的是完成走线麻烦(不时中途暂停)设置问题 不要选择吸住设计栅格设计

网友:
这是PADS不同于protel的地方,也是其特点之一,严格按规则进行,不像protel那样随意。一般情况下只能在焊盘上结束走线,通过Ctrl+left click只是暂停布线。

网友:
同意,我也是用Ctrl+左键

网友(2009-07-05):
Ctrl+左键 4 q5 k8 h8 u' l
只是以过孔的形式结束走线,有没有办法让它不产生地孔?

网友:
你就先打个过孔再按Ctrl+左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