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下LAYOUT这几个错误怎么改阿(PCB上传了的)

楼主(2009-05-08):
问题如题:
PCB 见附件
如何改正图中verify design检查下的connectivity错误
以及把VDD18到ARM芯片的2根飞线消除(直接对应的ARM那里可以直接连接起来)
USB处保护芯片的散热到地的错误如何改正?可以忽略不管行不行。
谢谢。。。

频谱仪设计 2009.05.08.2(第三版).rar

楼主:
6层板的 布完了 但是没把握

网友:
你画了多久??

楼主:
PADS2007才开始用 直接上的6层板 大概画了15天

楼主:
板子问题还是有很多 再找 不知道怎么解决

网友:
改了一下,有个过孔把分离层给割断了,故有两个飞线显示

频谱仪设计 2009.05.08.2(第三版)修改后.zip

楼主:
老大能不能把出错的具体地方给出来 我好学习下

网友:
8# panchenqi 你看下,应该能理解

楼主:
知道这个地方怎么错了 是VDD18的铺铜被GND过孔割开了 LOOK.JPG是周围的过孔把VDD18的铜皮割断了 该处的VDD18过孔于铜皮没有连接

楼主:
USB处保护芯片的散热面打了过孔下地但是显示是断开的 怎么处理

楼主:
这个地方的GND的错误 应当怎么处理呢 各位大大些

gnd 错误

楼主:
CAR38处那一片GND的连接 我打过孔下地了 但是是未连接显示

楼主:
板子图我重新上传新的 麻烦各位大大了

频谱仪设计 2009.05.08.3(第三版).rar

网友:
11# panchenqi 此款PCB建议改成四成板比较好,一是成本问题,二没必要用六层板,应该你增加二层也没有定义,浪费,关于USB处UAR9我感觉封装不是这样做的,(你在焊盘上再放过孔,PADS会把过孔认错)故接地层连不到,此处不能忽略,正确做法是把散热焊盘的6个过孔去掉,然后回LAYOUT界面手工拉GND过孔到焊盘上,你观察一下图片,能连接到过孔有个X,不能连接的VIA没有X。

网友:
12# panchenqi 你把上面解决了,此处自然就连接正常,此处可忽略,还有你的文件TOP,BOTTOM层没有敷铜,建议COPPER POUR不能少,

楼主:
如果为4层板 ARM的走线非常困难 估计要增加盲孔 这样对板子的成品率和可靠性有很大的影响

楼主:
TOP,BOTTOM层没有敷铜这个是板子错误还没找完 找完了我会COPPER POUR的
感谢landry的指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