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spice仿真] hspice create eye diagram ?

楼主(2009-05-08):
前辈指点一下怎么用hspice生成眼图?如何在眼图中添加SAS 6.0 的mask?

网友:
HSPICE安装的demo里面有一个example,其实原理就是产生一个与信号同频的锯齿波,然后用这个锯齿波作X轴来扫出眼图。下面是其中需要你在netlist里加入的语句:
* Only 4 lines are needed to add eye diagrams to a circuit:
ere they are:
*     .Param EyeWidth = 2.0x  $ Bandwidth
*     eT T 0 Vol='(TIME*EyeWidth)-int((TIME*EyeWidth))'
*     rT T 0 1k
*     .Option Post
EyeWidth就是你要扫的信号的频率。
其实如果你有allegro的话,直接把HSPICE算出来的网表print出来(*.lis),然后用sigwave把list文件import进来,再用他自带的eye-diagram功能就非常方便。
附上HSPICE的眼图生成网表,以供参考。

871 Bytes, 下载次数: 133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楼主:
前辈太谢谢了!感激不尽啊!真的太谢谢了!

网友:
我不是前辈,大家互相学习呵呵

网友(2023-06-25):
前辈太谢谢了!感激不尽啊!真的太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