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fss VIA backdrill?

楼主(2009-05-08):
请问哪位前辈指教一下,我用via wizard 建立6层板的差分对的via模型后,差分线走1、3层,然后在HFSS里面打开via的模型,请问怎么做via backdrill?从6层打到3层的backdrill?在HFSS里面怎么做? file:///C:/DOCUME%7E1/015820/LOCALS%7E1/Temp/moz-screenshot-3.jpgfile:///C:/DOCUME%7E1/015820/LOCALS%7E1/Temp/moz-screenshot-2.jpg

楼主:
哪位前辈可以指教一下,流程是什么吗?中间的差分对的via的backdrill是怎么生成的?

网友:
啥是backdrill?
& b4 f' d6 m6 B7 A5 NHFSS看别人用过,自己没用过

网友:
backdrill就是背钻孔,主要目的是防止via stub过长而影响信号质量。这种方法比盲埋孔成本低,但是精度不好控制。hfss我也是两年前用过一下,lz应该可以从帮助文档搜索关键字找到

网友(2009-06-17):
不知道哪儿有backdrill的资料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