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过地孔怎么出错了!!

楼主(2009-05-08):
大虾们帮忙看看,加过地孔怎么出错了,请看附件

网友:
PCB文件传上来,这样谁也看不出来,

网友:
地过孔一定要注意过孔本身是否是GND网络的,还有加过孔了应重新敷铜

网友:
    也碰到过.把VIA 的连接方式由FLOOD 改为桥连就不会了.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.期待高人!

网友(2009-08-18):
    问题是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