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装系统后运行不了怎么办。。

楼主(2009-05-08):
我把cadence spb 15.7装在E盘下了,然后把c盘格了重装系统。结果应用程序都用不了了。。出现这样的提示错误 ,是不是license 没有运行的原因啊??重新装过软件的话我原来的封装啊,项目文件啊,都会没有吧??
请有这样经历的前辈帮帮忙哦。。

网友:
要设置以下环境变量,路径要改成你自己的路径。
CDS_LIC_FILE=D:\Cadence\cadence.lic
HOME=D:\Cadence
CDSROOT=D:\Cadence\SPB_16.2
Path                ;%CDSROOT%\tools\pcb\bin;%CDSROOT%\tools\specctra\bin;%CDSROOT%\tools\bin;%CDSROOT%\tools\libutil\bin;%CDSROOT%\tools\fet\bin;%CDSROOT%\tools\Capture;

网友:
2# 03155001

楼主:
原因查出:有时候笔记本用ghost安装系统可能会导致安装cadence后无法运行,只要改用安装盘安装即可

网友:
如果你的文件不是放在系统盘,那么重装系统的话,文件还是会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