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实在是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不有问题。急盼高手回答

楼主(2009-05-08):
各位高手请问下。我电源层和地层都是用的负片,但是我在覆了静态的铜后,把层分割之后,我还用shap void Element命令把负片的铜在避让了一次。一般负片是不用在避让的吧。它会自动避让。
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有啊
做出来的板会有不有什么问题啊?
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。小弟是实在是不知道这样做了之后做出来的板子会有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怎么没人帮我解决啊。急呀

网友:
有这么复杂吗?

网友:
如果没有把握,就生成Gerber导入到Cam350里面看看实际的效果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我看了,应该,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把握,就生成Gerber导入到Cam350里面看看实际的效果
引用 网友B:

this is best way!! i  use this menthod-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