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虾帮我看 一下这个程序

楼主(2009-05-08):
编译能通过了 但是在进行波形仿真的时候遇上了一些问题 ,输入脚无法编辑。

另外要是有关于EDA英文翻译的话,请发我一份,谢谢我邮箱wzf246@126.com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entity subway is
port(

clk  :in std_logic;
--系统时钟

b : out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10 11 01 00状态标志

a   : 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10 11 01 00状态转换

clear
:in std_logic;
--系统清零/初始化按钮

sign : out std_logic;
--记录系统是否已经过初始化的变量

coin
: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硬币入口

note
: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--纸币入口

cancel
:in std_logic;

--"取消"按钮

ticket_stop
:in 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
--出站口编号

ticket_account
:in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购票张数

money_gate:  out 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
--钱币"暂存杆"

ticket_out:  out std_logic_vector(5 downto 0);

--购买的车票

ticket_gate:  out std_logic;
--出票口

change_gate:  out std_logic
--找零口

);
end subway;

architecture behave of subway is

type state_type is (initialize_state,selsta_state,seltic_state,insert_state,change_state);

--状态变量申明

signal
state:state_type;
--状态信号申明

--signal
a
: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10 11 01 00

begin
compreg:process(clear,clk)
begin
if clear='0'and cancel='1'then state<=initialize_state;
elsif clk'event and clk='1'then
case state is

when initialize_state=>if a="00"then state<=selsta_state;end if;

when selsta_state=>if a="10"then state<=seltic_state;end if;

when seltic_state=>if a="11"then state<=insert_state;end if;

when insert_state=>if a="01"then state<=change_state;end if;

when change_state=>if a="00"then state<=initialize_state;end if;

when others=>state<=initialize_state;
end case;

end if;
end process compreg;

com1:process(state,a,clk)

--signal a: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变量10 11 01 00

variable temp_type
:std_logic_vector(3 downto 0);
--记录票种的中间变量

variable price
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--记录单张票价的变量

-- variable number
:std_logic_vector(1 downto 0);
--记录单张票价的变量

variable total_price
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--记录总票价的变量

variable total_insert
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-- 记录投入钱币总额的变量

variable change
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--记录应找零金额的变量

variable temp
:std_logic;
--记录投入钱币金额达到总票价的变量

begin

if 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--时钟信号上升沿触发

case state is

when initialize_state=>
--初始状态
if a="00"then

if(clear='0')
then
--表示系统未经过初始化

money_gate<="00";
--钱币"暂存杆"退出钱币

b<="00";

ticket_out<="000000";
--购票记录清零

ticket_gate<='0';
--出票口关闭

change_gate<='0';
--找零口关闭

temp_type:="0000";

--票种记录清零

-- number:="00";

price:="00000000";
--单张票价记录清零

total_price:="00000000";
--票价总额记录清零

total_insert:="00000000";
--投入钱币总额记录清零

change:="00000000";
--应找零金额记录清零

temp:='0'
;
--投入达到总票价记录清零

sign<='1';
--记录已完成系统初始化

else
--表示系统已经过初始化

money_gate<="01";
--钱币"暂存杆"归为等待状态

end if;
end if;

when selsta_state=>
--选择状态

if a="10"then
--系统涉及的最小金额为5,有关金额的量统一以实际金额×2表示--5角为"01"1元为"10"2元为"100"5元为"1010"10元为"10100"
--5位逻辑矢量表示票种和数量
--2位表示数量:11表示3张,10表示2张,01表示1
--3位表示票价:1000表示为4元票,0100表示为2元票
--二者相并即可同时表示购买的票种和张数信息

if((ticket_stop>="0001")and(ticket_stop<="1000"))then
--乘坐站数不超过8

price:="00000100";
--票价为2

temp_type:="0100";
--表示2元票

elsif((ticket_stop>="1001")and(ticket_stop<="1111"))then--乘坐站数超过8

price:="00001000";
--票价为4

temp_type:="1000";
--表示4元票

end if;

b<="10";
--记录已选择出站口但尚未选择购票张数

end if;

when seltic_state=>

if a="10"then

case ticket_account is

when "11"=>
--选择3张票

total_price:=price+price+price; --计算总票价

when "10"=>
--选择2张票

total_price:=price+price;

when "01"=>
--选择1张票

total_price:=price;

when others=>null;

end case;

b<="11";
--表示已选择出站口且已选择购票张数
end if;

when insert_state=>
if a="11"then

--if(cancel='1') then
--按下"取消"按钮

--投币开始

case note is
--纸币识别

when "0001"=>
--1元纸币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00010";

--重新计算投币总额

when "0010"=>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00100";

--2元纸币

when "0100"=>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01010";

--5元纸币

when "1000"=>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10100";

--10元纸币

when others=>null;

end case;

case coin is
--硬币识别

when "01"=>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00001";

--5角硬币

when "10"=>

total_insert:=total_insert+"00000010";

--1元硬币

when others=>null;

end case;

if(total_insert>=total_price)
then--判断投入总金额是否已达到票价总额??????bu zu

temp:='1';
--记录投入钱币金额达到总票价

money_gate<="10";--钱币"暂存杆"将钱币推入售票机内,表示接受投币

b<="01";
--系统进入出票找零状态

end if;
end if;

when change_state=>
--出票找零状态
if a="01"then

--计算应找零金额

if(ticket_account="11")
then

change:=total_insert-price-price-price;

elsif(ticket_account="10")
then

change:=total_insert-price-price;

elsif(ticket_account="01")
then

change:=total_insert-price;

end if;

ticket_out<=temp_type&ticket_account; --计算输出车票

ticket_gate<='1';
--出票口打开

-- if (c'event and c='1') then

if(change>"00000001")
then
--判断是否还有找零

change_gate<='1';
--找零口打开时,可控制每个时钟上升沿推出一个1元的硬币

change:=change-"00000010";--计算剩余应找零金额

elsif(change="00000001")then

change_gate<='1';
--找零口打开时,可控制每个时钟上升沿推出一个5角的硬币

change:=change-"00000001";

else
change_gate<='0';

end if;end if;

--
end if;

end case;
end if;

end process;
end behave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