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is模型出错了

楼主(2009-05-08):
从aletra官方网站下载的cyclone3 ibis模型用hyperlynx编辑器检查发现了一个错误,对应icx检查发现了三个错误五个警告,官方的模型都有错?还是兼容性不好

网友:
官方模型有错的不多,出现warning的倒很常见。
主要要看你的model check工具是否支持你的对象模型的版本。

网友:
有错也有可能,不过大都是语法性错误,
我遇到的最常见的error是  一行的字数超过80个字符,如
ERROR (line   65) - Exceeds 80 chararacters.

遇到提示错误,看看log信息,根据这些信息做些修改,应该问题不大吧

网友:
有错也有可能,不过大都是语法性错误,
我遇到的最常见的error是  一行的字数超过80个字符,如
ERROR (line   65) - Exceeds 80 chararacters.

遇到提示错误,看看log信息,根据这些信息做些修改,应该问题不大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是用的Allegro Model integrity

网友(2011-04-08):
不同的allegro版本对错误和告警的区分不一样,高版本的会把一些低版本的错误改为告警

网友(2012-04-18):
15.7报了80个error,切到16.5就0error了,现在还不知咋回事。
不幸的是遇到了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5679-1-2.html贴子里同样地问题,有前辈让我用15.2 Run ibis2signoise -d跳过检查。可转完以后的模型用的心里挺忐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