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库的对应

楼主(2009-05-09):
请问自己做的库如何对应到Footprint,是不是必须要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呢?

网友:
不一定,
只要库的指定路径正确就行了

网友:
setup ->User Preference
design_paths 下面
padpath
psmpath

网友:
上一楼讲的很对

网友:
別忘記device Path

setup ->User Preference
config_path -> DEVPATH

网友:
注意padpath与psmpath的区别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