烦烦烦,如果差分线上一定要过孔怎么办

楼主(2009-05-09):
我有一对高速差分线需要过孔,在打了过孔后差分信号输出端的信号变差了,我听人家说这种情况是要在过孔旁边2打地孔,目的是为了是信号更好的回流,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接,要接多大的电容,我的信号频率是2.5g.
请大家帮帮我,这两天烦死了

红色是不加过孔,白色是加了过孔的(输出端),不知道为什么过孔对输入端没有影响

楼主:
怎么没人顶,朋友们帮我一下

我的pcb是这样画的
我这样画对吗,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:
信号质量不好:主要是你的线路阻抗发生变化,应该主要围绕这个方面去解决。(看看参考层是否更换;你要换层为什么不能到芯片的pin处再换,而要在线路中间换层)

增加地孔:一般是为了防止EMI,来增加电流回流路径。

增加地孔,对过孔处的阻抗是会带来一些改变,不过这个比较难估算,你做一下后仿真,看效果怎么样?

楼主:
是的,在过孔后,信号的参考层变了,由原来的参考地层变成了参考电源层,所以我加了电容作为信号的回流路径.
差分阻抗一直保持在100ohms.由于差分线交叉,不能到芯片后再换层(可以在源端换层吗,这应该可以实现,这样做会好点吗,为什么)???
厚着脸把自己画的图传上来让大家帮我看看了

网友:
你的布局位置很难估算出和不合理,主要就是GND和VIA的距离,也就是耦合度决定你的最终阻抗。

如果你用Mentor的Hylinx做仿真的话,里面有一个cross talk的前仿真,你可以做一对差分线,然后添加3个VIA模型,他们与你的过孔之间设计成耦合关系,再看一下波形。(如果你不能做后仿真,这是一个办法,也不清楚是否软件支持)

网友:
尽量少打VIA,不然阻抗会发生变化。
把其它的信号打VIA,让差分顺接...

网友(2009-07-06):
没办法的时候只能打了,在旁边加上地孔会好点儿,GSSG结构

网友:
上高频电容和打地孔都是解决EMI问题的方案
对你的SI帮助不大,我感觉2.5G的频率下过孔的等效电容和电感是影响信号的最大因素
所以在这么高的频率下避免过孔最好,重新布局试试,差分先走。

网友:
單邊繞蛇線求等長,是不是會有問題啊?

网友A:
这个情况要看参考面是电源或者是地,如果是地平面需要在信号过孔旁打地过孔抵制EMI;如果是电源平面可以添加nf级电容提供一个低阻抗回路

另外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过孔stub的影响。对于Gigabit信号,过孔的stub对信号的插损有数dB的恶化

网友(2013-06-09):
有的时候线是交错的,必须打过孔,可是看完这么多回答,好像没有特别明白呢,期待高手......

网友(2013-07-16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情况要看参考面是电源或者是地,如果是地平面需要在信号过孔旁打地过孔抵制EMI;如果是电源平面可以添加 ...

过孔stub可以进行反钻!

网友:
那叫backdriill吧 背钻

网友:
2.5G不算高啊,我们经常做,也没什么问题,是不是阻抗没控制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