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走线问题。

楼主(2009-05-09):
AD6中能不能使同一个网络个两个节点,先走一条线,然后再走一条线,原来开始那条线不自动消失。能不能这样设置了,在哪设置????谢谢谢谢。

楼主:
不能象上图那样子。

楼主:
老大们,帮帮我了。

网友:
快捷键T P
进行属性设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还是一样的,画了新的旧的就没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是一样的,画了新的旧的就没了
引用 楼主:

版主用线圈住的那一项不要勾呢?

楼主:
版主用线圈住的那一项不要勾呢?
引用 网友B:

是没勾。还是出现新的来旧的去。

网友:
你可以选择填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