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LED的排列方式

楼主(2009-05-09):
    我现在在画一个LED的灯板,是圆形的,请问怎么样才能够让LED有系的排列?分布的均匀?

网友:
    论坛里有这样的资料,
我的日志里收藏了。http://www.eda365.net/space.php?uid=31249&do=blog&id=831

    再参考下边图(象征性的画的,不好,莫见怪),应该能画现出来了。一个一个元件拖,比较麻烦。

原理:定两点。

楼主:
    我用的99SE,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哟?

网友:
    可以用特殊黏贴的方式

楼主:
    请问在99SE里面具体应该怎么操作?

网友:
    请问在99SE里面具体应该怎么操作?
引用 网友A:

    选中你要阵列的元件,在“编辑”菜单里选“复制”,光标出现大十字,点一下元件的中心(这样阵列出来好看点吧)。
    再在“编辑”菜单里选“选择性粘贴”。然后你想元件围绕啊个中心点阵列,就点一下哪里,再点一下元件中心。就阵列好了。

楼主:
    请问大侠,怎么会是这样子的?为什么没有散开呢?

网友:
    请问大侠,怎么会是这样子的?为什么没有散开呢?
引用 网友A:

一副扑克牌,你能一手散开吗?地方太小,东西太多,怎么散的开?自己多试几次,把地方整大点就行了。

网友:
    在进行特殊粘贴的时候,如果选的是circle粘贴,第一点是要确定circle的圆心,然后选择距离圆心合适的距离点击第二点,就会发现你要粘贴的对象以第二点为起点,第一点为圆心呈圆形排列,多实践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    在进行特殊粘贴的时候,如果选的是circle粘贴,第一点是要确定circle的圆心,然后选择距离圆心合适的距离点击第二点,就会发现你要粘贴的对象以第二点为起点,第一点为圆心呈圆形排列,多实践几次就好了
引用 网友B:

    嗯,补充得好,我再打个比方,就好像是用CAD画圆一样,指定圆的圆心,再指定圆的半径。指定圆心后,再指定半径时,鼠标离开圆心越远,画出来的圆越大。要阵列多大的圆,跟画一个圆是一会事。

楼主(2009-07-07):
    谢谢大家的帮助,我已经知道怎样做了,O(∩_∩)O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    受教了  特殊粘贴还能这么用!

楼主:
   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导,我已经弄出来了,O(∩_∩)O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