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pper和copper pour有什么区别。好像不对劲,我是新手,还请各位多赐教。。

楼主(2009-05-09):
file:///C:/DOCUME~1/tf/LOCALS~1/Temp/OKLS$GT2865`O8(OAKAPRCD.jpg 这个是copper
 file:///C:/DOCUME~1/tf/LOCALS~1/Temp/@9`[U9P~G`B68ZF`5H_XM{W.jpg 这个是copper pour.

网友:
cooper:铺铜.一般在对走线、地加粗,用在模拟电路上.如功放.cooper pour灌铜一般数字电路上,在画好了板后,对电路大面积铺地。

网友:
哦.明白了,cooper pour就像是PROTEL中的填充吧

楼主:
明白喽,谢谢各们师傅们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