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[原创]Allegro15.5、siwave3.0和ansoftlinks4.1安装和连接

楼主(2009-05-09):
前段时间安装siwave和ansoftlinks,将siwave和ansoftlinks与allegro连起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怪问题,看到不同的论坛都有人在发关于这三个软件如何连接的帖子,遇到的问题都差不多,每个人的解决方法都大同小异;我每种方法都试过了,自己遇到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,最后偶然间打开integrate4这个文件夹里面的LayoutIntegration.Readme.txt,浏览了一遍发现里面说有我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,我顿时有了一种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功夫”的体会,按照里面给的解决方法,终于搞定!
首先,这三个软件的安装并不困难,只要按照文件里面的说明文档来操作设置就行;第一次安装建议看论坛里面相关的帖子,版主发有个pdf,如果不像我这么倒霉的话,按照那个pdf就可以搞定。如果搞不定,那就找你安装接口的那个文件夹(如C:\Ansoft\integrate4)找LayoutIntegration.Readme.txt,找到你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案。
在这里贴上一部分:
If all menu items in cadence APD or Allegro (File, Edit, View, etc),do not appear, please launch a different editor.  Occasionally, 610 editors work while 620 editors do not.  If that does not fix the problem, use the following work-around:
1. Rename C:\ansoft\integrate4\anslinks1xx.cxt to C:\ansoft\integrate4\anslinks.cxt
2. After starting Allegro/APD (all menus should now appear), "manually" load the Ansoft context file at Allegro or APD's "Command>" prompt as follows:
   Command> skill loadContext("C:/ansoft/integrate4/anslinks.cxt")
我就是一直试到第2步才行,所以每次打开Allegro都得手动输入skill loadContext("C:/ansoft/integrate4/anslinks.cxt") ,期待高手能把这个方案改进!
附上LayoutIntegration.Readme.txt,供需要的朋友参考!
如有不妥之处,请指正!

网友:
    Thank you.
    希望是一個好用的資訊.

我用 Allegro 15.51 都沒有出來其他部分???
    skill loadContext("C:/ansoft/integrate4/anslinks.cxt")
    這個看來有 Load 進去了, 但是還是沒有項目...

网友(2009-09-17):
    你的太复杂了, 看我的很简单的.

siwave和allegro15.5关联方法,已经测试完全通过.

    1   allegro.ilinit文件中加入:loadContext("anslinks152.cxt") 并且,这个anslinks152.cxt文件需要放到当前文件中就好了,
注: ...
引用 网友A:

这个好。

楼主(2010-05-23):
    3.5版本也适用,license就用3.0版本的

网友(2010-09-28):
    你的太复杂了, 看我的很简单的.

    siwave和allegro15.5关联方法,已经测试完全通过.

    1   allegro.ilinit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SPB_15.5\\share\\pcb\\text\\cuimenus\\
这个路径下没allegro.men文件。。
还有就是allegro.ilinit文件是在那个文件夹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