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AKE点问题

楼主(2009-05-09):
刚做了一块贴片板,有人说要放MAKE点,做我看了有些板上没有MAKE点,
MAKE点一点要放吗?

网友:
MAKE点可根据需要而定,主要作用是SMT刷锡膏时用于钢网定位等作用,故如果PCB要开钢网,最好放两个MAKE点,一般对角线靠边放置,以下附档为我自己做的,供参考(也可以自己做)

MARK pad.zip

楼主:
我想问这MAKE点一定要吗,还是不放也没什么大的影响呢?

网友:
不放也没有关系。

放的话比较符合规范

网友:
对于有引脚比较多的芯片最好的话还是放一下最好,这样加工出来的板不良率会降低的。

楼主:
5# jimmy 多谢版主和各位坛友,好久没这里发贴了,不过我还想说版主个性图标说明电路好生动

网友:
    MARK 点是自动贴片机贴件时要用来做基准点的.有贴件元件的PCB 一定要有.对于有引脚比较多\脚距比较小的芯片最好的在芯片的对角也要放一对MARK 点.而且IPC 也对MARK 点的形状大小做了规范.至于楼主说的有的板没看到.可能是因为这些板是拼板生产.有付边.MARK 点是放在付边上.组装时掰掉了.

楼主:
    拼板生产.有付边?

网友:
    一般是要放的,以方便贴片机定位用,这是我认为的

网友:
    这个mark点不是绝对的吧?不量产的话当然不用放了,如果量产,用贴片机的话当然得放咯,呵呵

网友:
    如果你去操作SMT机器的时候 就知道有没有用了 能提高效率 做还是好哦

网友:
    不放也没有关系的,SMT生产厂家好多现在都不用MAKE点,它只要在两个对角找两个比较好点的过孔或是元件孔也是可以作为MAKE点的,但做了也无防嘛,呵呵。。。

楼主:
    拼板生产.有付边? 这附边是工厂加上去的吧,是的我看过有些附边上有基准点,也跟MAKE点一样,可以做贴片定位点,就是不怎么知道附边怎么做呢?

网友:
    在Assembly Drawing Top把图形画上就行了

网友:
还是放的好,以后养成良好习惯,便于SMT贴片.

网友:
你的单板上没有MARK点,不表示拼版上或工艺边上没有!只要有SMT贴片元件,最好有MARK点!
还有是MARK,不是MAKE!呵呵

网友:
老兄,你这个MARK好改改类,多丢人啊。

网友:
比较大
和比较精确的板最好要放
有时候要多放几个

楼主(2009-08-15):
18# purpleirene 呵呵多谢多谢

网友:
没放过MAKE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