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[Siwave] 频率扫描中:电流 VS Freq?

楼主(2009-05-09):
1、 在siwave中,我们可以设置电压源,观察电压分布,可以看见对应的电压彩图VS频率的变化;
     可为什么我设置电流源,仿真结束后,看到的还是电压VS频率的彩图呢?不应该是电流VS频率的分布彩图吗?
     在频扫之前的设置中,只有:plot Voltage difference between planes on...,没有plot current ...,那软件还提供电流源,是用它来干什么的呢?起什么作用啊?
2、 现在已经知道电压分布了,能把这种效果提取出来吗?应用到HFSS中吗?

楼主:
无论是设置电压源还是设置电流源,结果图都基本是这样的

网友:
戴维南等效和诺顿等效本来就是可以统一起来的。

楼主:
恩,两者是有各自的求法,也可以互相转换!
但我觉得:
软件提供电压源,也提供电压探头,我们可以获得在某个电压探头处电压的变化
软件既然提供电流源,为什么不提供电流探头啊,想看某点的电流还得利用电压来转换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