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简单隐藏bottom的器件

楼主(2009-05-10):
我在走线的时候,有时候想隐藏top的器件封装(包括焊盘之类的),有时候又想切换到隐藏bottom的器件封装,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?谢谢了啊!

网友:
如果是隐藏(打开)走线(etch)或焊盘(pin),直接在右边的控制面板的visibility标签操作就行(很简单);
如果想隐藏器件的外形框,就要到color去操作:display->color/visibility,group选Geometry,关掉右边package Geometry栏的silkscreen_top或silkscreen_bottom就行。
这算是比较简单的吧,器件的外形框不用经常切换的吧?

楼主:
谢谢,但是我在右边的visibility只能隐藏走线,但是隐藏不了焊盘,所以才有此问

2# Iphone

网友:
pin对应的就是焊盘啊,怎么会隐藏不了?

网友:
楼上的回答很细致
Etch对应铜皮和走线
Pin对应焊盘
Via对应过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