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个简单的问题(新手)

楼主(2009-05-11):
我想仿一个简单的全桥串联谐振的电路,有两点不知道怎么回事,希望高手指点。。。。
   1.我在电感端加电流测试端时出现这个。。。。Current markers must be placed on a 2,3or4 terminal Pspice decive
  2.在我要仿真的时候显示:Invalid Expressio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!V(L12,C1:2)
  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下。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:
    把仿真文件打包上传,帮你看看

楼主:
    2# liwei   这个就是我要仿真的。问题就在里面。麻烦你了。呵呵

网友:
    解压后不是电路图啊!最好是把整个0rcad仿真文件一起打包上传,让别人用你上传的文件直接来仿真

楼主:
    4# liwei 这次我把相关文件都压缩到里面了。还有两张错误的截图。真是麻烦你了

网友:
    你上传后,最好自己先下载解压试一试,看看是否可以直接用解压后的文件仿真。你的dsn文件呢?在哪里?没法帮你啊!

楼主:
    6# liwei 我用的PSPICE,直接点*.sch文件就会出现电路图。然后仿真出现问题,不让我仿了。。。。 我刚开始接触PSPICE,还不大熟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你是用orcad仿真的吗?如果是的,就应该有DSN文件,如果不是的,那我就帮不了你了,因为我只会用orcad

网友(2011-06-15):
    旧版本 用导入法

网友:
    看帖 回帖 是美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