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是否有人知道MC分析选项灰色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5-11):
大家好!我装的是cadence软件,里面有orcad Capture,可是我仿真的时候,发现MC分析的选项一直是灰色的不可设置,其他还有好几个是灰色的,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请大家知道的帮忙,谢谢啊!

网友:
    是allegro吧?我曾装过15.7,结果也是好多仿真选项都不能用,据说是没有完全破解,不得已再装orcad 10.5,所用的仿真就都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