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过MAX1778的xdjm吗?

楼主(2009-05-11):
小弟用MAX1778,  LDO, 负电压--都能正确产生--- 正电也怎么也产生不了--请大家指教一二

 我的layout有问题!?

采用MAX1778驱动LCD,
1--在以前一双面板上调试成功,+18V -10V
3.3V
都能正常出来.

2--在一六层板上调试遇到,+3.3不能出来, 后来飞线VSUPLvin后正确
.(1,VSUPL接的VMAIN);
3--在最新的一六层板上,VPOS出不来,
电路原理应该没问题.

---------
MAX1778 对layout有这么严格的要求!?

网友:
左边黄色的线 你为什么要那样走啊?!

楼主:
感谢回复--上面黄色的线为 高亮 是关于VPOS(VGH)的线--要上拉到接口
我重发清楚的图
这张是top bottom, 黄色高亮的线为VGH, 和 VMAIN

楼主:
这张是 layer 2 4 bottom
layer 2  DGND,
layer 4  +5V
都有一部分挖空了,这里是产生VMAIN的电路--
bottom:  信号层 , 宽的部分是VMAIN

楼主:
这张是top ---layer 3   4--
草绿是的max1778 的AGND

楼主:
这是整个板子的图--
整个开发板 32位的sdram, norFLASH, nandFlash ,AC97,网络. SDIO,USB等全通了,就这个LCD了---
小弟第一次画这样复杂的板子---望大家多多指教,先行谢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