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两个不同版本安装在同一个机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5-11):
allegro同时按照15.5和16.0会产生冲突。
大家遇到过吗?是怎么回事?

我(ˇˍˇ) 想~在装了15.5的情况下,再装一个16.2试试。又有点怕。大家能给个意见?让小弟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没问题的哇
用Release Switch可以切换的

楼主:
能不能具体点?Release Switch这个什么来的?百度了一下没什么合适用的软件吧。

网友:
顶一下,高手来回答!

网友:
看你最常用哪个版本,我主要用16.2,15.5很少用,把环境变量CDSROOT改成相应的路径,比如:D:\Cadance\SPB_16.2或D:\Cadance\SPB_15.5
如果要两个同时使用,请将附件解压,把install15.5.1.bat放到D:\Cadance\SPB_15.5下,要和tools在同一文件夹下,运行bat文件,会生成两个文件allegro15.5.1.bat和capture15.5.1.bat,运行allegro15.5.1.bat就知道结果了。注意Cadance路径中不能有空格和中文字符

369 Bytes, 下载次数: 71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楼主:
先谢谢你。
由于16.2设计的pcb15.5打不开,所以我需要两个版本并存。

网友(2011-12-26):
借贴问一下,如果已经装了一个16.3.要再装一个16.5的话,那license怎么装?是不用装直接用16.3的指定吗?还是要装两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