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面板需要修改的地方

楼主(2009-05-11):
请各位帮忙指出下面这块板子的不足之处:

网友:
你的过孔会不会太大了点?

网友:
如果你的走线改为弧线,不论在外观,还是在电气属性上都会好一点

网友:
纯粹个人建议:顶层走线与底层走线尽量不要平行,要走垂直,另外你的走线离板边太近了

网友:
对双面板来说 走线太细了 过孔还要再大点
走线离板边太近了
顶层底层走线不要重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