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电源仿真

楼主(2009-05-11):
请教高手cadence中电源完整性仿真时的multinode gridsize的设置应该遵从什么标准?发现不同的设置对结果的影响很大,请高手赐教,对于标准的方形电源平面和不规则的电源平面设置时的标准怎样?% t( C# P3 C9 w6 ?' J
多谢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那些只是PROBE,不会影响仿真结果的。每个电容的有效耦合区域是有限的。在设置gridsize时需要考虑这个。

网友(2009-07-12):
这个在cadence的help文档里都有介绍的,一般问题不大。

网友(2010-09-20):
这个在cadence的help文档里都有介绍的,一般问题不大

网友(2010-10-29):
有人可以測試驗證Cadence的精確度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