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导出文件

楼主(2009-05-11):
第一次用allegro做板子,想导出一个PCB的堆叠文件,给结构方面评估,但是导出的文件在proE环境下打不开,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好。
那位有这样的导出例子,请帮助提供一个参考。
多谢!

网友:
File\Export\IDF...
-->File Name Type: PTC  IDF Version: 3.0
-->Export

楼主:
器件的高度信息已经添加在Part Geometry -> Place_Bound_Top这一层上面了,但是导出来的EMN/EMP文件中器件高度始终都是150mm,这个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因在IDF Out時, 有一參數是Default package height: 150.0000, 此是指當器件沒有指定高度時會自動帶入的資訊, 所以請再確認器件高度資料
Setup\Areas\Package Heigh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