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经有铺铜了,为什么还有存在白色的飞线呢?请教各位高手赐教!3Q!!!

楼主(2009-05-12):
已经有铺铜了,为什么还有存在白色的飞线呢?请教各位高手赐教!3Q!!!

网友:
TOP,BOTTOM层敷铜网络属性请设置成GND,然后按图设置一下隐藏即可

楼主:
隐藏就是不显示飞线嘛,它还是意味着存在呀,如果在NET对话框中选择UNROUTE PIN PAIR,它就又显示出来了,
GND网络中铺铜后有的存在飞线,有的没有,为什么呢?

楼主:
但是进行verify desing时不会提示有错误的

网友:
PCB文件传上来看看

网友:
    coper pour 删除,重新再画一个试试.

网友:
    可能是其它地方的net还没连完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经常出现的,尤其是有包铜皮的网络,有的时候你这次打开没有,下次打开就有了,不用管它,没问题的,只要差错没有错误就可以了,2楼的意思是所有的所属线都不显示,和楼主不是一个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