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设置线与线之间的间距

楼主(2009-05-12):
有几跟线它们之间的间距为1W,与其它线的间距是3W,应该怎么设,一直都没搞懂

网友:
將這些net在constrainte\spacing rule set\attach property,nets...設為同一群組, 如: sp_xx. 再set values 2組資料, 分別為1w與3w. 最後, 再到assignment table...將與自己(sp_xx)相同的設為1w, 不同的設為3w

楼主:
好像不行

网友:
可以的, 可能是我表逹的不清楚
附上 Assignment Tab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