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.2安装求助

楼主(2009-05-12):
我安装的是pads2007.2 第一次安装好以后,在我的安装目录下存在
两个文件夹.
 然后我安装UPDATE 2 但是我发觉安装的时候是去覆盖2007PADS这个目录的 但是其实一些文件在2007.1里面 那么我要怎么修改呢 谢谢!

网友:
已经2007.4了,还在装.2啊。直接复制过去覆盖,但是所有的.ini文件不要覆盖,不然会出现目录找不到的错误。

楼主:
已经2007.4了,还在装.2啊。直接复制过去覆盖,但是所有的.ini文件不要覆盖,不然会出现目录找不到的错误。
引用 网友A:

之前下载了 2007.4
不过好象有些问题
比如一个库都没有,不知道为什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