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ST仿真] 那位有simlab的使用教程呢?

楼主(2009-05-12):
    那位有simlab的使用教程呢?以pads的asc为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貌似总部也没有…………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貌似总部也没有………………
引用 网友B:
    晕!或谁熟悉 讲讲

怎个流程:
按照help
导入pcb文件
修改叠层
    编辑器件模型
    但是在器件模型这就出问题了,模型怎加?默认的lib文件夹里面的模型没有一个能用????ibs的库也不能加载到?

楼主:
    提取2d模型与3d模型 一般按照什么原则

网友:
    传输线,或者走线、或者过孔都可以使用2d模型

网友:
    如果板层或者其他元件比较多的话,那就需要用3d了

网友(2009-06-30):
    ibis需要先通过simlab自带的ibis转换器转换一下才可以在pcbmod中使用的

网友:
    楼上那位我见过 你应该有教程的吧

网友(2009-11-10):
    PCBMOD怎样求MWS中的电流分布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