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的布板我怎么布 对不对 请教了!

楼主(2009-05-12):
我的USB的D+和D- 这样走蛇形线对不对 如果不对 我想知道USB的布线有哪些要求?
如果是采用USB1.1的速度 这样布线有影响没有?如果是USB2.0的速度应当如何改进,后面的芯片是USB的ESD芯片
谢谢!!!!

网友:
走差分吧

楼主:
希望能得到具体的回答阿

网友:
楼主预估下阻抗吧,不知道你的走线啥用意

楼主:
我想知道USB有没有意义走蛇形线来防止静电(就像雷击等那种用的蛇形线的方法),如果采用USB2.0的规范大概速度有480MHz的速度,这样走有没有意义还是只需要等长阻抗一致就可以?

网友:
防止静电,浪涌之类的,你不是用保护器件了吗。

这里还是要注意信号质量,你这么走,差分线怎么耦合啊!

楼主:
采用差分的方式来走吧

网友:
USB_2.0_LAYOUT_GUIDE.pdf (253.15 KB, 下载次数: 599) USB 2.0

楼主:
受教了  感觉大家和斑竹的关心 现在正在学习差分线理论 改进电路板设计 谢谢哈

网友:
直接接就行了,到时加个保护芯片就行了,也就1块钱的成本,能防浪涌静电。

网友:
走差分线,7.5mil的线宽和线距,和其他同层线路之间最好是20mil以上,USB线下方最好是不要过电源线,旁边不能有功率电感之类的干扰源,DC-DC最好隔在2cm以上,USB下方数据线不要平行走,我们有时候走USB只留一个完整的GND给USB其他的掏空。

网友:
1# panchenqi ; d4 |; D" G. N' Q9 ^
走差分线,这样绕线干扰很大

网友:
66869330 的资料很好

网友(2009-07-24):
应该走差分,注意线距

网友:
应该走差分吧

网友(2009-09-09):
走在一起就行了吧?

网友:
不要走蛇形 走差分

网友:
一般我都是看频率走了,

网友:
能说的都说了,差分对!

网友(2009-10-10):
    多谢斑竹的资料

网友:
    先学学差分走线

网友:
    USB的D+和D-要求短,直,少孔。走了蛇形线这usb还能工作吗?

网友:
同意不要走蛇形线。

网友:
那样走蛇形的噶那么啊! 走差分的吧!@# 你那样绕的太长了!@#

网友(2010-09-07):
加保护器件,走差分线,规则可设为20/10/10/10/20;USB的地和其他地分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!!

网友:
    走差分线的同时注意下他的周围有没有高速的信号,最好用地保护起来,差分线尽可能的短吧,差分线的间距在线宽的三倍左右,距离其他信号线要尽量远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LZ知道蛇形线是什么作用吗?蛇形线一般都是延时的,差分线是要走等长

网友(2010-10-24):
    差分规则就行了吧。绕这个线没意义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