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图从顶层切换到底层用快建F4没起作用啦!!!!请问各们高手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5-12):
我的图从顶层切换到底层用快建F4没起作用啦!!!!请问各们高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用软件转的99se文件有这个问题哦

楼主:
找到问题所在喽!!!谢谢哈!!!!!

网友:
估计是没有激活D

网友:
你总共是几层板啊,按F4有什么反应没?

网友:
点  TOOLS--OPTIONS--   把ACTIVE  LAYER COMES.....   前面的勾勾上

问题解决